急 求助松下PLC脉冲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脉冲输出指令里的的控制里面有个控制模式 就是绝对值控制和相对值控制 他说这个绝对值控制是根据当前值与目标值得差输出脉冲 这个当前值在哪呢?我对这个指令有很多不懂得地方   望高手指点  我QQ75974610    急

网友A:
根据不同型号,系列的PLC,脉冲的当前值存储的地址不一样。可以查手册看一下(在特殊功能寄存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