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通讯

楼主(2010-06-03):
请问一下,  用AB 的时候 BOOTP-DHCP  如果设定好 IP 地址 , 应该还可以再一次受到 MAC 地址吧 ?

我曾经收到过 , 但是后来怎么 有时候 收不到呢 ?

用AB RS232  和 网线 导入程序 有区别吗 ?  此程序中间还添加了 , 通讯模块 。

网友A:
中间加了通讯模块是什么意思?

串口和以太网 下载程序效果是一样的,只是过程中以太网速度快

楼主:
楼上的要试试再说啊 , 我都用试过 。

还有 MCM 模块的程序 会不会写 ?

网友B:
BOOTP-DHCP可以刷地址,但掉电后IP地址也会丢失,从新回复到MAC地址;要固写IP地址必须是编程电缆下载改写。

楼主:
3 楼的 你好 :谢谢

请问下 , 有编程电缆改 地址 和 用网线改地址 效果一样吗 ?

我的CPU模块后面还加了一个MCM 1746 - BAS 模块, 当通过MODBUS 传输的时候,里面的通讯地址和程序有吗 ?

网友C:
有编程电缆改 地址 和 用网线改地址 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