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那位大侠,这里有请,三菱Q系列的扩展模块地址如何分配?

楼主(2010-06-03):
由于输出点不够,对输出进行了扩展,我使用了4个QY41P (32个输出接口),可是不知地址如何分配,请高手指教。谢了,各位!!!

楼主:
呵呵,我自己找到答案了,跟大家分享下:就是按16进制算的,比如说,一块输入模块的地址分配为B20~B1。A20~A1,分别对应X0~X0F加两个空和两个COM以及X10~X1F和四个空。那么,另一块相同的输入模块或扩展模块地址应该是B40~B21,A40~A21分别对应X20~X2F加两个空和两个COM以及X30~X3F和四个空。依次扩展···

网友A:
Q系列PLC的模块I/O扩展需要在软件参数里设置的吧。

网友B:
在软件参数里设置,可以自动分配,也可以手动分配。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搞懂。

网友C:
大量批发各品牌PLC编程电缆,常年现货,价格最低!欢迎来电查询!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USB-SC09-FX
西门子S7-200PLC编程电缆:USB-PPI、6ES7901-3DB30-OXAO
西门子S7-300PLC编程电缆6ES7972-OCB20-OXAO
西门子LOGO电缆:LOGO!USB-CABLE、LOGO!PC-CABLE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USB-CIF02、CQM1-CIF02、USB-CN226
松下PLC编程电缆:USB8550、USB-FP1、USB-AFC8513
PLC锂电池:三菱、松下、欧姆龙、西门子
总线电缆6XV1830-0EH10(紫色)、6XV1830-3EH10(绿色)2AH10-22AWG(蓝色)西门子CP5611卡6GK1561-1AA00 6GK1561-1AA01
总线连接器 DIN导轨 前线连接器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小姐

网友D:
在PLC软件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