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430、420变频器专区,有问必答、相互切磋!

楼主(2010-06-03):
因本人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较多,积累了一些经验,愿意和大家分享切磋。

互相学习,希望此贴可以成为MM4系列的维修宝典。

网友A:
你好 有没有这些系列的功率板数据的备份,能发我一份吗?或留下你的QQ号多交流.我的QQ1323858777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备份啊。不过我知道工控网的下载里有。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B:
楼主   ,请问420变频器上电报A503 F060  OO10  是哪里问题

网友C:
又见忽悠。。。。。。。。。。。。。。。。。。。。。。。。。。。

楼主:
这个不太好说了,估计是主板出问题了吧。A0503是欠压

F0060应该是通讯故障,0010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了。

好像几个代码之间没什么联系。换个主板试试吧。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的MM430 15KW的机器拿来时模块炸了,驱动板报废,我把4407.5KW的驱动板换上,24C02换了。电流检测电阻换了。开机报F001换了A786J不行,查了A786J周边的电路查不出什么,换了主板和接口板不行,,驱动查了,也换了,不行,怀疑是电源的问题,但也查不出什么,还有24C02重写了不行,请楼主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D:
楼主,我的问题帮我指点指点,我都没招了,先谢了!!!!

楼主:
估计还是驱动板检测电路有关

A786J光耦周边

还有就是触发电路  有的时候触发电路有问题 也会报F0001

还有440  7.5KW是紧凑型的 没什么单一的驱动板  430  15KW是有单一的驱动板

11KW以下是紧凑型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换的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的440 7.5KW型号是6SE6440-2UD27-5CA1,430的型号是6SE6430-2UD31-5CA0,都有单一的驱动板,

楼主:
恩 查型号应该都是大的。不知道进展怎么样了。有新进展吗?

网友D:
l楼主你好,还没搞定你呢,帮我出出主意,搞定了我一定告诉你,我的电话13065586870傅

楼主:
这个见不到实物真的不好说,应该就是驱动或者检测的问题。要不你在仔细查查吧。

有可能是你没注意到的小问题呢。

网友E:
西门子440    5.5kw上电报A503是那的问题啊

它的检测电路是那啊还有为什么我把786J拆了会监测不到电压啊谢谢

网友F: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1.       440与430的CPU主板可以通用吗?

2.      一台430的。7.5千瓦,上电后显示— — — —。换上一个好的440CPU主板后报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430的主板坏了吗?

网友G:
楼主你好,430的型号是6SE6430-2UD31-5CA0 75KW因停电时间长,灰尘,潮湿,运行时烧进线保险200A ,求助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的问题还没解决,难道驱动板不通用??????

网友H(2010-07-11):
我有台420的0.75KW的,报F001,模块的U相上桥一直处于开通状态。这个模块带整流桥的,把模块拆下,现在要怎么样检查驱动电路是不是好的?上540的直流电?开起来其他故障会出来吗?要怎么屏蔽

楼主:
不好意思 好久没上来了

13楼  西门子micromaster4系列变频器 电压和电流检测电路是一起的 所以不能通过拆掉786J来解决过流报警

14楼  西门子440和430主板不能通用

15楼  烧保险是过流了 建议先检查一下外围 再处理一下变频器 可以喷电路板保护漆

16楼 不好意思啊   驱动板是不都是一样的 有的电路稍做了改动 但具体能不能通用 我目前还没遇到不通用的

17楼 这本变频器拆掉模块没法启动 无法测触发电路 可以看看李春发老师的关于假负载的文章

          维修变频器请用假负载: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关于假负载的再补充说明:
  1) 假负载深受变频器维修新手的欢迎,因为其保住了不少模块,假负载简单易做,成本低,有了它就可放心直接装上模块试机;有了它就不必经常用示波器看波形,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则基本大功告成;有了它,维修变频器就不必胆战心惊!
  2) 假负载就是一个用来限流的电阻,当模块驱动不正常而使模块短路时保住模块,通常采用灯泡作假负载,电源是380V的用两个220/60W串联,用灯泡的优点是其会发光,当你启动变频器(不能接电机)后灯泡亮了,就说明有不正常情况;灯泡功率也不要太小(即电阻不要太大),因为变频器启动后,就是不接负载也有微量电流通过模块,变频器功率越大则这电流越大,如用15W灯泡用作大功率变频器的假负载,灯泡是有点亮,但这是正常的,容易造成误会。
  3) 假负载通常接在滤波电容与模块的直流回路上,有快熔的就接到快熔的位置上(拆去快熔),如果没有快熔而且在滤波电容与模块的直流回路上不好接假负载,这时候可暂时断开变频器的滤波电容,用小电容代替(100微法左右,380V的要两个串联),这时假负载就可串接在电源输出端,直接限制电源的电流,这时模块如果有短路,100微法电容的电量是很难把模块烧毁。

网友I(2011-11-06):
37kw电机用430变频器接线过长有什么解决办法?现场已固定,线长度不变,12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