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电机抖动,然后报警OL2,请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2010-06-04):
OL2 报警
1. 负载太大——换过同车型正常运行变频器,电机运行正常,证明负载正常;
2. V/F模式设定不当——和正常运行变频器参数相同,试着上下调参数,故障依旧。

请教还有什么方法检修?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变频器内部问题?谢谢!

网友A:
换PC929和小的电容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高手的回答!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变频里面的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C:
设置加减速时间~~~~~~~~~

网友D:
换坏板子在试一下吧,工控维修QQ312431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