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完成定时器设定修改的方法

楼主(2010-06-04):
PLC控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经常要修改一些参数,最常见的就是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为了操作员方便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可用下列方法来实现:

1、使用人机界面

  PLC可以用触摸屏、文本显示器或工控机作人机界面,方便修改定时器参数,但成本较高。

2、使用PLC内置的模拟电位器

  小型PLC一般都有内置的设置参数用的模拟电位器。如三菱PLCFX1N、FX1S的外部调节寄存器D8030和D8031的值与模拟电位器的位置相对应。S7-200的两个模拟电位器对应的寄存器是SMB28和SMB29。CP1H的模拟电位器对应的寄存器A642。

3、用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

  FX系列的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FX2N-8AV-BD上有8个电位器,可以用应用指令VRRD读出各电位器设定的8位二进制数,用定作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

4、用PLC外部触点在程序内作加减计数器实现设定定时器的设定值

  用按钮的上升沿与加减计数器实现。当按下按钮,加减计数器的寄存器加1或减1。而定时器的设定值就是寄存器中的数值。根据需要与定时器的基时要确定按下的次数。加计数与减计数的外部接点要分开。

5、增加LCD选件板改变PLC内部定时器的设定值

  可以方便的监控、变更PLC内数据值,并可以实现错误状态的可视化。CP1H、CP1L的PLC可以增加LCD选件板CP1W-DAM01。

网友A:
如果用的点数少,程序不是太复杂,用西门子LOGO就可以了,在上面可以设置计时计数参数等,可以显示,成本很便宜的,就200左右就可以搞定。QQ;9751314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