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300连WINCC在S7协议集下的Profibus建立连接

楼主(2010-06-04):
我通过CP5611连接plc300挂两个plc200,为什么连不上WINCC6.呢,我通过OPC连200好使,三百通过S7协议集就不好使啊,通过在PROFIBUS里建立变量

网友A:
检查PG/PC接口设置,

将你所用的逻辑设备名称(CP5611等)指向wincc

楼主:
对:beichen 关于

检查PG/PC接口设置,

将你所用的逻辑设备名称(CP5611等)指向wincc

内容的回复:
不行啊,我原来做都好使,因为我原来用的是一台300连两个200什么都没有别的,而这次连得是FMS柔性系统上的300与200,wincc就是现实通信不上,我选的shiCP5611profibus(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