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1.5KW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0-06-04):
请问这台机器上电后跳CF3,按复位键无法复位。功能也跳不出来,好像死机一样。重复上电也是一样。

网友A:
电流传感器

网友B:
有几个可能:1,电流互感器坏了,把它全部拆了看看好了没;2,在开关电源部分有2个35V220VF的电容,CF3有时候和这个电容有关系,换了看看行不行;3,就是控制板坏了,这个我就没什么好办法了,比较麻烦;

另外:看你发贴中说有用变频器,PLC,HMI我建议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倒是没所谓。什么牌子应该都可以,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楼主:
谢谢!!!!!1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