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10进制数值转换成ASCII码???

楼主(2010-06-04):
比如十进制数值 K5000,要转成ASCII如何转换?

网友A:
入口:整数C
  出口:字符串S

  把S清空.

  while( C 除以16的余数不为0)
  {
    把余数转化成ASCII码.(就是你说的那个)
    把转化成的ASCII码添加到S中去.
  }

  最后得到的S就是C的ASCII码表示.

网友B:
10进制数除16,   呵呵  LS 搞错了吧!

入口:整数C

   中间变量;    RC=0; index =0;

  中间变量 字符数组 ; RA[20];

  出口:字符串S

  把S清空.
       RC= C;

  while( RC= RC%(取余/模) 10  != (不等于)0)
  {
    RA[ index ]=RC;

         index ++;
  }

  swaps( RC ) , 子程序逆序交换字符;    RA中就是存放的转换后的 ASCII 码

      呵呵,在PLC 中就不是怎么简单了,其实等于瞎扯!

     不过主流 PLC 中 有专用 转换指令!

网友C:
有相应的指令的,直接套用就可以

网友D(2010-07-12):
直接使用ASCI指令就可以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