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控制温度差

楼主(2010-06-04):
现有一个炉子,采用IR灯加热,温控器为DTA 7272-C1,4-20MA电流输出,控制电力调整器,在调式过程中,经自整定后,达到设定温度时,温控器输出会在0-60变化,可是温度波动只有2度左右,导至IR时亮时不亮,不知是不是温控制器有问题,以前用欧母龙温控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整定后输出变化不大,IR灯只是做微小的波动,不会出现灭灯现象,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楼主:
经更换一个温控器后,问题解决,可能是台达温控制器质量较差,每个温控制器质量有差异

网友A: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台达DTA是垃圾已经证明了很多次.

网友C:
IR灯是什么东东啊?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96X96的又可能

网友A:
后面换了一个96X96的,控制又可以了,原来是72X72的,不知道是不是PID没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