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的画面

楼主(2010-06-04):
组态软件的画面为啥在不同尺寸的显示器上不能够自动调节大小,好像只能够调节分辨率,如果现场的程序出现问题,在公司里面没有和现场一样尺寸的显示器,不是没有办法修改和制作.

网友A:
应该有适应画面大小的选项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好像这个屏幕分辨率是对工程画面有点影响的,我也遇到过此类的问题,感觉很别扭不知道,有哪位“同僚”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C:
组态王中能转换尺寸的。

网友D:
软件里不是有转换分辨率的嘛,你转换成新的显示器的分辨率不就好了

不过如果是大画面转换成小画面,可能会有字看不清楚或者无法完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