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 编程 ----相同对象的批处理

楼主(2010-06-04):
SIEMENS PLC 编程
----相同对象的批处理
问题:
----相同类型对象(如电机、阀等)的控制,并在监控面上弹出操作窗口
进行操作
涉及知识点:功能块FB,背景数据块,结构变量,WinCC 上c 动作
程序、画面组态如下,请参考:

由于图片,无法编辑,请按照如下链接下载

http://qun.qq.com/air/#112850434/share

总结:
如果同样的控制对象有多个,在程序中之需要做一个的FB,无需在
WinCC 中自建变量,设置好接口属性之后,自动生成变量。
同时,在WinCC 画面组态的时候,只需要做一个公用的子画面,连接
变量也只需要连接子画面的上的变量,无需每个对象都重复相同的工
作。
TKS!
For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QQ Group: 112850434
any time.

西门子PCS7&S7 讨论 QQ 群:112850434
Editor by Format_C

网友A:
QQ账号与密码是多少?请问一下,我要控制类似的10个电磁阀开关,在HMI中触发,用FB块调用,如何做312CPU,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是,10个阀每5-60秒相继动作,没有阀检,在HMI上显示阀的状态,用时钟计数比较是一种方法,还有其它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