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多个RS485设备串联,还可以用RS232-RS485转换器直接连电脑吗

楼主(2010-06-05):
如题,,

另外 我选择的设备厂家说485的线要求125欧姆以上的, 是不是正常120欧以上的就行, 请教高手,如果要求高,用什么线好,我在实验环境下,用什么线可以凑合呢,   有人告诉我说用PROFIBUS 的线,但是我在网上查,那个线达到了150欧姆

   同样的,RS232的线,用什么线可以凑合,RVVP就可以吗? 如果现场有干扰用什么线好呢

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通讯距离有多远?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在500米范围内,用普通网线都可以,有些设备的485输出不是很规范的话,我记得并个200多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485串多个设备用RS483-RS232转换器直接连电脑没问题,如果不同的485输出并在一块可能相互产生干扰,我在实际应用中就发生过5个远端RS485设备串一块通讯效果就不好的情况。

网友B:
新品推荐啦!我司现新推出西门子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紫色)
6XV830-3EH10(绿色)
6XV1840-2AH10(蓝色)
6XV1830-0AH10(紫色)
西门子CP5611卡 (6GK1561-1AA00)
西门子CP5611 卡 (6GK1561-1AA01)

前线连器 6ES7392-1AJ00-OAAO(20针) 6ES7392-1AM00-OAAO(40针)
总线连接器 6ES79272-0B12-OXAO(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OXAO(90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带编程口)
DIN导轨,热插播导轨!CP5611卡,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均特价销售中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呀!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茶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