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气制动

楼主(2010-06-05):
电气制动概况
众所周知变频器的电气制动方法有三种:能耗制动,直流制动,回馈(再生)制动,其性能及特点如下所列:

制动方式 制动力矩 能量去路 效果 经济性 适用功率 适用场合及特点
能耗制动 ≤80%加强式达130-350% 消耗电阻上发热 浪费 差 50KW 一般要求的制动设备上制动力矩不平衡有冲击,有低速爬行可能
直流制动 80-100% 动能变电能产生制动力矩 浪费 差 50-100KW 要求平稳无冲击,停车精确,例针织、缝纫、起重、提升机、启动前先停车,例大型风机
回馈(再生)制动 80-150% 动能变电能回馈电网 回收 好 >100KW 适用离心机、清洗机等尤其高低速交叉,正反转交替高速与低速差值很大,并可四象限运转

I、能耗制动

1、制动概况
从高速到低速(零速)----这时电气的频率变化很快,但电动机的转子带着负载(生产机械)有较大的机械惯性,不可能很快的停止,这样就产生反电势E>U(端电压)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其产生反向电压转矩与原电动状态转矩相反,而使电动机具有较强的制动力矩,迫使转子较快停下来,但由于通常变频器是交—直---交主电力,AC/DC整流电路是不可逆的,因此无法回馈到电网上去,结果造成主电路电容器二端电压升高,称泵升电压,当超过设定上限值电压700V时,制动回路导通,这就是制动单元的工作过程,制动电阻流过电源,从而将动能变热能消耗,电压随之下降,待到设定下限值(680V)时即断.这种制动方法属不可控,制动力矩有波动,制动时间是可人为设定的.

2、技术性能
制动方式 自动电压跟踪方式
反映时间 1ms以下有多种噪声
电网电压 300-460V,45-66Hz
动作电压 700V直流,误差2V
滞环电压 20V
制动力巨 通常130% ,最大150%
保护 过热,过电流,短路
滤波器 有噪声滤波器
防护等级 IPOO

3、制动电阻计算方法:
制动力矩 制动电阻
92% R=780/电动机KW
100% R=700/电动机KW
110% R=650/电动机KW
120% R=600/电动机KW
注:①电阻值越小,制动力矩越大,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越大;②不可以使制动单元的工作电流大于其允许最大电流,否则要损坏器件;③制动时间可人为选择;④小容量变频器(≤7.5KW)一般是内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⑤当在快速制动出现过电压时,说明电阻值过大来不及放电,应减少电阻值.

4、电阻功率计算方法:
制动性质 电阻功率
一般负荷 W(Kw)=电阻KWΧ10℅
频繁制动(1分钟5次以上) W(Kw)=电阻KWΧ15℅
长时间制动(每次4分钟以上) W(Kw)=电阻KWΧ20℅

5、制动电路:
对低压变频器来说其主电路模式几乎是统一的电压型,交--直--交电路,它由三相桥式整流,即AC/DC,滤波电路的电容器C1及C2,制动电路由晶体管T及电阻R8和二级管Z组成的主控电路,三相式逆变IGBT组成为DC/AC,

6、驱动电路介绍
A大功率T:可用GTR或IGBT均可,其主要参数选择如下
击穿电压UCEO=1000V即可
集电极最大电流:按正常电压下,流经RB的电流二倍,即ICM≥2ΧUD/R
其它参数如放大倍数,开关时间等军无严格要求.
B驱动电路—可用集成电路组成亦为可用分立元件组成图1,图中VD5-VD8上的电压将为GTR提供反向偏置,工作过程是,当光藕VL得到信号而导通时,则V1导通且饱和,V2随即导通V3截止,使GTR导通,既有制动电阻流经RB,当VL失去信号而截止时,V1截止,随即V2截止,V3导通,GTR因反向偏而截止,这样多次反复将动能变电能,消耗在制动电阻RB上,以发热方式损耗.
C、工作信号的取出:
一般均取直流电压作信号图2。当UD超过限值(如700V)时,比较器的输出为“+”,则光藕VL输出信号电流,再推动驱动电路,实现能耗制动工作状态,当如UD如608V)下限值时,比较器的输出为“一”,则光藕VL输出无电流,这时驱动电路不工作,处于不制动工作状态
D 、保护电路---电阻RB的标称功率比实际消耗的电功率小得多,因此电阻若通过电时间过长,必导致过热损坏,所以要有热保护,其方法有用热继电器,热敏电阻,温度开关等.
7 、主要应用场合
能耗制动的不足,是在制动过程中,随着电动机转速的下降,拖动系统动能也在减少,于是电动机的再生能力和制动转矩也在减少,所以在惯性较大的拖动系统中,常会出现在低速时停不住,而产生“爬行”现象,从而影响停车时间的延长或停位的准确性.仅适用一般负载的停车,但有较大能量损耗,停位不准确,然而电路简单,价格较低.

II、直流制动(又称DC制动):

1 、直流制动概况
在电动机定子加直流电压,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零,这时定子产生静止的恒定磁场,转动着的转子切割此磁场产生制动力矩,迫使电动机转子较快的停止,这样电动机存诸的动能换成电能消耗于步电动机的转子电路中.

2、主要应用场合
A、需要准确停车的场合
B、用语阻止起动电动机由于外因引起的不规则自动旋转,例:风机,由于风管的拨风造成压差,而迫使风叶的自由旋转,甚至可能反转,故起动变频器前,先要保证拖动系统从零速开始起动,即先实施直流制动,到领速后方可起动的条件,尤其对中大型风机更为严重必要。

3、直流制动三个要素:
A、 直流制动电压值,实质是在设定制动转矩的大小,显然拖动系统惯性越大,UDB值该相应大些,一般直流电压在15-20%左右的变频器额定输出电压约为60-80V,有的用制动电流的百分值,当然额定值的,二者都可人为选择的。
B、 直流制动时间TDB, 即是向定子绕组通入直流电流的时间,它应比实际需要的停机时间略长一些,亦可人为选择的。
C、 直流制动起始频率fDB,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下降到多大时开始由能耗制动转为直流制动,这与负载对制动时间的要求有关,若并无严格要求情况下,fDB尽可能设定得小一些,具体图3。
D、 制动全过程中可把高速段采用能耗制动,低速段采用直流制动,二者配合使用,这样既能快速成制动,又可准确停车,并防止低速爬行现象。

4、定子绕组通入直流电流的方式:
一般有A、定子三相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图4,这时6个IGBT中只要三个处于工作状态,且这3个应位于不同桥臂不同侧。即不能均为上管或下管,其余3个一直处于关断状态。触发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根据调制度进行调节。B、定子二相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图5,这时只有2个位于不同桥臂不同侧的IGBT处于工作状态,其余都有处于关断状态。
不论上述何种电路都存在当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电流的方向同定子原来的电流向相反,导致发生较大的第di/dt, 这时可能产生冲击电流,出现过流保护跳闸现象,解决方法是使通入前的电压相位角要记下,通过软件方法,使通入电流前、后的电流方向的一致,这是必须的。

5、一般变频器使用直流制动后,当工作完成即不再向定子绕组通直流电就完事了,没有去剩磁控制环节,但2003年西德引进的高档变频器Tiger Power TP2200系列,有退去剩磁控制环节,以免在正常逆变器工作时,对电动机运行时,因剩磁作用,产生不良的影响,这在国外是先例,国内尚无的。

Ⅲ、回馈(再生)制动:

1、 回馈制动概况:
当电动机功率较大(≥100KW以上),设备转动惯性GD2较大,且是反复短时连续工作制从高速到低速的降速幅度较大,且制动时间亦较短,在这样使用过程中,为减少制动过程的能量损耗,将动能变为电能回馈到电网去,以达到节能功效,只要使用能量回馈制动装置就可。

2、回馈制动条件:
A、 电动机从高速fH到低速fL减速过程时,频率可突减,但因电动机的机械惯性影响使转差S,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