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警脉冲异常故障

楼主(2010-06-05):
我这有一台伺服 上电运行正常 用个四 五分钟 就报警(脉冲异常,检测编码器断线)故障。

主板上的 CPU 发热 然后断电停一会 在上电运行 又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用个四五分钟就报警了

主板也换过 换了就正常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主板上什么有问题啊 还是CPU坏了啊 主板上的SN75175通讯光耦我也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啊

网友A:
CPU的问题吧,可能是CPU焊接的脚有短路的吧

网友B:
 可能控制器有问题

楼主:
CPU短路了还可以用吗

  控制有问题 换块主板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C:
一般是信号处理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是原件性能差了。也不排除有虚焊的可能性!~13719448989   QQ:350071818  林生!

楼主:
主板CPU用一会发汤  停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D:
CPU老化,冷却效果不是很好,就像电脑使用时间长了就容易死机一个原因

楼主:
那怎么办  啊  换CPU ?

网友D:
换主板,如果只加风扇的话只能短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