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S7-300(CP313C)在工作过程中突然指示灯全闪

楼主(2010-06-05):
这台西门子S7-300(CP313C),带电源模块PS307,模块SM323,模块SM331,通讯模块CP343—1通讯模。是控制沥青搅拌设备的,在和电脑联机生产30分钟左右,S7-300(CP313C)上的SF,DC5V,FRCE,RUN,STOP指示灯全闪。然后关掉电源模块PS307后重新上电恢复正常。不用电脑操作就一直通着电PLC正常,开机电脑联动生产就会故障,请问前辈这会是有哪些原因引起?

是S7-300(CP313C),还是通讯模块CP343—1有问题?

网友A:
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好你看一下是哪个设备引起以上故障,这个需要仔细观察才知道的

楼主:
是搅拌站设备啊,沥青搅拌设备,今天换了个S7-300(CP313C)一样没用,郁闷啊。

楼主:
郁闷啊,是不是接地不好引起的啊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最好采用独立的数字量模块  不要用输入输出的

网友D:
急求2手321-1BL00 322- 1BL00 322-1HH01 数量各3个 lianxi":黄工:13713851076 QQ:370224462 只要性能完好就可

网友E(2012-11-22):
我现在遇到与版主一样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F:
我感觉你这个是突然间PLC CPU断电了而又迅速的上电后出现的情况!

网友G:
可以打供应商的售后服务电话,一般都能帮忙找到原因。

我司是西门子的签约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