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测距的问题

楼主(2010-06-05):
各位同行好: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测量距离,项目都是用的三菱PLC,我觉得用一个超声波测距仪测量出来数据后传递给PLC再进行处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超声波测出来的是时间长度信号,一般都是us(微秒)级别的,我感觉用PLC精确的读出这个信号的长度有点困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模块或者其他办法来读取这个时间长度信号。各位了解一点的都讲解一下,谢了。

本来我还想看看测距仪有没有输出模拟信号的,可是看了好多都没有。如果有模拟信号,直接用一个AD转换就行了,但是us级的长度信号有点困难。呵呵。

如果用单片机来做应该没问题,但是最后还是要给PLC来做下一步的处理。

各位都谈一下自己的见解,谢了!

网友A:
既然是测距仪怎么输出的是US长度信号,是脉波长度吗 如果是脉波长度用PLC可以读取出来 但是精度肯定有损失

网友B:
看一下测距仪有没有通讯口,如果有的话,找到他的协议就可以把数据读到PLC里面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有232.485口吧,你看看..

网友D:
不知道你是测什么的,具体的应用!

网友E:
他输出的是脉冲信号可以读的到的,你用台湾永宏的PLC,921KHZ的高速计数器呢,什么会收不到呢

网友F(2010-07-12):
超声波测距应该可以使用模拟量模块,要是没有就应该有通讯模块

网友G(2010-09-10):
应该可以的啊,PLC的扫描周期在100MS以内,一般超声波测距传感器1S输出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