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变频器故障解决

楼主(2010-06-05):
我公司今天在同一台多功能天车使用的ABB ACS800 变频器坏了,一个星期内坏了两台了,一起动就报警,故障号为3220。请高手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改怎么处理,变频器入端电压正常,控制端也正常,环境温度偏高,风扇也转,灰尘也吹过了,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检测电路出现问题。你的电源划线槽和铜板在行车有没有经常有接触不良。有的话就处理好它。技术交流13556083001杜工

网友B:
看来是输入电压缺相或,电压过低,检查磨电道

网友C:
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足      检测主电源和直流母线!  13719448989  QQ:350071818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D:
运用在行车上的变频器多为启动电阻和启动继电器的问题

qq93431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