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脉冲控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6-05):
今天我看了一位老师傅的程序,其中有一个的方很不明白,他是将PLC的Y0接到变频器的HDI口利用PLC编一个脉冲控制电机转速,变频器说明书上规定HDI口输入频率范围是0-50kHZ,在文本显示器上设置一个速度输入口,用户可以输入速度大小,其输入范围为0-180转每分。机器运行后我看到我输入速度为180转后变频器上显示频率为50HZ,也就是每个速度对应一个频率。电机的额定转速为910转每分。我现在很不明白这180转速范围是根据什么得来的,还有这速度和变频器显示的频率有什么关系。求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很简单,电话13387579833

网友B:
我也疑问中,坐等解答

网友C:
是否倍数关系,类似减速比吗?

网友D:
电机转速和实际需要的转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电机转速要高好多。

180应该是实际需要的最大转速。

网友E:
PLC的脉冲输出口可以接到变频器里,就像模拟量接入变频器一样,可以设定频率的上下限。至于输入速度而不是频率这个只要在PLC的程序里计算一下便可以转换过来了。都是线性的关系。

网友F:
是什么变频器呀可以这么方便的控制频率来!我一直用的台达没见过有这个功能呀!

网友G:
50KHZ除910转得系数

网友H:
OMRON的3G3MV 3G3RV有。但是明年3月停产了。我现在在找替代的。

网友I(2010-07-09):
信捷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J(2010-09-17):
呵呵,计算一下就可以了啊,(设定转速/180)*50000=输出频率

网友K(2010-11-11):
楼上说得对,计算一下就可以了啊,(设定转速/180)*50000=输出频率,Y=KX而已,初中就学过了,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高学历的都一直在问!

网友L(2011-01-15):
180 转  应该是传动轴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