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问题

楼主(2010-06-05):
各位高手好:

                   我想请教,中间继电器M在程序中如何使用,他是怎样的功能,为什么在上位机上得用M的地址,为什么M可以有线圈符号,我觉得他的线圈可有可无。我不明白?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就是一个二进位嘛。干嘛想象得那么复杂呢。

网友B:
谁说上位机必须要用M的??

楼主:
宇 函:

你好 , 可以用输入 I 吗?

楼主:
        请教:                 每台设备启动后2秒,检测返回信号,如没有返回信号,则报返回故障并停机。

在程序中怎样实现啊?指点,新手,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S7-300

网友C:
首先,上位机(无论是WINCC还是高级语言编写的)不光可以用M存储区,其他的也可以用。我们用的最多的是DB区。

其次,M是中间存储区,你可以用位、字节、字和双字。所以我不太明白你说的线圈可有可无是啥意思。

再次,M存储区用高级语言的观念来看 就是全局变量。一般来说,不需要在多个功能块都用的话,尽量可以不用M,而用功能块的局部变量(STAT、TEMP)来做中间变量,需要对接的就用IN OUT或者IN_OUT做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