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长期在370伏电压下工作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0-06-05):
电机长期在370伏电压下工作会出现什么情况.

变压器出来电压最好是多少伏

网友A:
马达功率降低一点,影响不大。变压器出最好400V,经过比较远路线和线损,到负载差不多380V了。技术交流13556083001杜工

网友B:
只要电流不超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没有问题,很多大的厂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D:
只要三相平衡,上下10伏没有问题

网友E:
通以一楼说法,电机经常欠压可能使定子绕组温度升高,最后可能会烧毁电机。变压器出线最好是400v

网友F:
电流会稍微高一点,不过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网友G:
降低一下负荷,长时间欠压运行容易导致电动机定子绕组烧毁,P=UI 电压低了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上升导致电动机发热量过大。引起定子绕组烧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检查一下负载端电压,不要太低,否则容易烧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