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接触器

楼主(2010-06-05):
可不可以用PLC的输出点直接控制接触器啊

网友A:
如果电压等级匹配,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有继电器输出型plc完全可以。

网友C:
plc可以直接控制接触器,但是为了PLC更长久安全使用,尽量中间加一个小继电器,对于晶体管PLC输出继电器上尽量并一个二极管,注意二极管极性不要接反。

网友D:
只要接触器的电流,电压在PLC输出的安全范围内,可以,但是,如果为了更加安全,还是再加一级放大驱动吧.

网友E:
还得看是多大的接触器了,你搞个CJ15-2000A的接触器的话它可是不能带的。

一般小的是可以直接带的,最好是加上阻容吸收。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F: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G:
最好加一个中继,起隔离作用

网友H:
为何不自已试验一下,

网友I:
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型完全可以

网友J:
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K:
不太可行,加容阻回路的成本可能比加一个继电器还高

网友L:
 可行的,只有电源等级匹配。本人试过

网友M:
最好加中继  我们这加了还烧掉了输出

网友N:
这是为何?加了中间继电器还烧

网友O:
加了中继还烧输出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动作频率太快,尤其是西门子PLC,如果输出为220V,就很容易烧输出点。

直接控制接触器是可以的,但有部分PLC输出220时有可能烧,如西门子,三菱的PLC质量还不错,输出220V时比较稳定。

但还是最好加中间继电器,保险。

网友P:
继电器输出型plc 是可以接接触器的,接触器的线圈电流在输出接点允许范围内,动作频率不能太快就行

网友Q:
注意PLC触点的容量,只要有一定的裕量,就应该可以直接用,但是不推荐这样使用,最好通过继电器转接

网友R:
主要看你输出点承受的电流,应该可以的

网友S:
加中间继电器,或成品中继板

网友T:
完全可以,我们流水线上plc完全是220v输出拖继电器,有几百个,从来没坏过。

网友U:
加中间继电器是可行的,是要加成本。PLC触点承受的电流很有限,衡量一下加个保险更方便

网友V(2010-08-13):
新人来学习希望大家来交流!

网友W:
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型,最好加一个中继,起隔离作用 .

网友X:
用继电器输出型,最好加一个中继,不损害plc寿命

网友Y:
小电流而且不频繁启动的可以用

主要考虑电流是不是合适

网友Y:
中间加个小型的继电器,效果会更好

也有直接控制接触器的,例OMRON

网友Z:
继电器输出的plc就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