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彩灯:每秒多亮一个灯,饼循环进行

楼主(2010-06-06):
八个彩灯Y0~Y7,启动后,灯每秒亮一个,即第一秒亮Y1,第二秒亮Y1,Y2,至全亮。并且可以循环进行,并有暂停和停止功能。(西门子200)

MOV,ROL

我只清楚一部分的程序,不知其所

网友A: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  加指令ADD,  或位移指令或传统继电器方式;   你说的不够清楚,        怎么循环,  循环分很多种,往复循环,单循环,链循环(单双向);

楼主:
噢,原程序要求是:八个彩灯彩灯Y0,Y1,Y2,Y3,Y4,Y5,Y6,Y7,按下启动按钮后灯每隔一秒从Y1开始多亮一个灯,即第一个亮Y0,第二秒亮Y0,Y1,至全亮。然后又从Y0熄灭,至Y7,如此循环进行。按下暂停按钮,各灯的状态保持不变,再按启动后各灯继续工作,按下停止按钮后,各灯立即熄灭,再按启动按钮后,重新开始工作。

网友C:
以前没事的时候,做了一个,与楼主的要求有一点差异,时间是3秒,共参考: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I0.0启动,I0.1停止,M0.0运行,T37为3秒脉冲
LD I0.0
O M0.0
AN I0.1

= M0.0
AN T37
TON T37, 30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ROL循环左移位,ROR循环右移位,M0.1方向控制,SM1.1循环溢出标志
LD M0.0
AN T37
EU
LPS

AN M0.1
RLB QB0, 1
AN SM1.1
S Q0.0, 1
LPP
A M0.1
RRB QB0, 1
AN SM1.1
S Q0.7, 1

Network 3
// I0.2单按钮方向控制
LD I0.2
EU
LD I0.2
EU
A M0.1
NOT
LPS
A M0.1
= M0.1
LPP
ALD
O M0.1
= M0.1
Network 4
// 停止、循环溢出清零
LDN M0.0
O SM1.1
R Q0.0, 8
END_ORGANIZATION_BLOCK

网友D:
你真不是一般的菜啊

网友E:
只说一下思路,找一个十六位的数据,将其高八位全置一,低八位全置零,每隔一秒循环左移一位,并将其低八位输出到Y7-Y0,至于启动、暂停、停止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F(2010-08-22):
借用单片机实现的思路用在PLC中

网友G:
暂停怎么实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暂停怎么实现啊???????????

看一下梯形图,在网络2的M0.0之后加上一“I0.3”常闭触点,用于暂停循环,同时在网络4的Q0.0之前加上一“I0.3”常闭触点,用于保持原有循环状态(不被RSTE)。

网友H:
按着你的要求,我给你编个程序,供你参考。

网友H:
抱歉!上个回复的梯形图中的MOV
指令有误,不是送0而是送1.

网友I:
见识各位的神通了,学习学习。。。

网友J:
启动停止你可以用一个起保停电路实现  至于灯亮灭  你可以设置一个模拟量 当起保停电路启动时 让这个模拟量每秒自加一 并循环 然后 当这个模拟量大于或小于多少时哪个灯亮灭 你就可以在输出里自己设置了

网友J:
估计LZ是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吧  跟TM我念书时一样 行了 给你做出来了 没装编程软件 用画图板做的 你凑合看吧

网友H:
我的上一个回帖,梯形图画的较繁琐,我重新改了一下,供你参考:

动作原理:开机的第一个周期,SM0.1=1,使S0.1置1,进入S0.1程序段:按一下启动按钮I1.0,使M2.0=1,其前沿,使MW9=1即使M10.0=1),M2.1=1使定时器T100得电延时,延时1秒,MB10左移一位,MB10加 1 ,MB9加 1,同时使M2.1=0,M2.2=1,T100断电,T96得电延时,延时10毫秒,T96动作,M2.1=1,M2.2=0,T96断电,T100得电延时…..当MB9=8时,将0 MW9, 使8个彩灯全灭,同时使M2.1=0、M2.2=0、M2.4=1,即 T100、T96断电,T101得电延时,延时1秒,T101动作,M2.1=1,M2.4=0,使定时器T100得电延时…..开始第二次循环。I1.1为暂停按钮,按一下它,使M2.7=1,其常闭点断开,程序在原位置停下,再按一下它,使M2.7=0,其常闭点又闭合,程序从停止位置继续进行。I1.2 为停止按钮,按一下I1.2,使M2.0与M2.1=0,同时将0MW9,8个彩灯全灭,程序结束。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关于暂停怎么实现啊???????????

在SM0.5(或其他时间脉冲)串联一个常闭触点不就能暂停了吗。

网友L:
发现很多人都没认真看要求。不是0,1,2...挨个亮,是挨个增加了亮0,01,012...。

第一次QB0赋值1,其后每次QB0乘以2再加1,也就是1,3,7,15...一直到255,全亮了在减1,2,4,8...直到减128,

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周期。

网友M:
对:wyb2866255 关于

我的上一个回帖,梯形图画的较繁琐,我重新改了一下,供你参考:

动作原理:开机的第一个周期,SM0.1=1,使S0.1置1,进入S0.1程序段:按一下启动按钮I1.0,使M2.0=1,其前沿,使MW9=1即使M10.0=1),M2.1=1使定时器T100得电延时,延时1秒,MB10左移一位,MB10加 1 ,MB9加 1,同时使M2.1=0,M2.2=1,T100断电,T96得电延时,延时10毫秒,T96动作,M2.1=1,M2.2=0,T96断电,T100得电延时…..当MB9=8时,将0 MW9, 使8个彩灯全灭,同时使M2.1=0、M2.2=0、M2.4=1,即 T100、T96断电,T101得电延时,延时1秒,T101动作,M2.1=1,M2.4=0,使定时器T100得电延时…..开始第二次循环。I1.1为暂停按钮,按一下它,使M2.7=1,其常闭点断开,程序在原位置停下,再按一下它,使M2.7=0,其常闭点又闭合,程序从停止位置继续进行。I1.2 为停止按钮,按一下I1.2,使M2.0与M2.1=0,同时将0MW9,8个彩灯全灭,程序结束。

内容的回复:

我也同意小号C的说法,上面这个程序才是按要求的程序,只是我不太明白,mw9就是m10.0?

网友M:
另外,你用到一个SCR指令,但SCR在首次通电时候即得电且一直处于置位状态,那用SCR指令的意义何在?T100得电如何实现循环》?不明白,请高手赐教!

网友M:
我明白了,mw9是mb9和m10两个字节,你是把mw9的低位置一,就是把m10置一,现在的疑惑还是scr指令在本程序的作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估计LZ是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吧  跟TM我念书时一样 行了 给你做出来了 没装编程软件 用画图板做的 你凑合看吧

还是这个版本比较简单明了!!

第一个比较应该都是>吧

停止和MW10>16并在一起

网友H:
回复liaphy:“我也同意小号C的说法,上面这个程序才是按要求的程序,只是我不太明白,mw9就是m10.0? ”

我的回复:MW9包括二个字节,即:高字节MB9、低字节MB10,M10.0是MB10字节的最低位,将1送入MW9的目的是:1、使MB10=1;2、使MB9=0,MB10做左移+1用,MB9做记MB10左移次数用。

网友M:
对:wyb2866255 关于

回复liaphy:“我也同意小号C的说法,上面这个程序才是按要求的程序,只是我不太明白,mw9就是m10.0? ”

我的回复:MW9包括二个字节,即:高字节MB9、低字节MB10,M10.0是MB10字节的最低位,将1送入MW9的目的是:1、使MB10=1;2、使MB9=0,MB10做左移+1用,MB9做记MB10左移次数用。

内容的回复:

明白了,谢谢!我还有疑问,就是你在最初用到一个SCR指令,但SCR在首次通电{SM0.1}时候即得电且一直处于置位状态,那用SCR指令的意义何在?程序里没有q0.1到0.6,难道是最后的那个mB10给qB0?可能我对mb何qb所涉及的字节位不太明白,因为对MB10自增不太理解,我的理解是,自增一次M10.0的值加1,莫非是自增一次M10.1为1??请高手赐教!

网友M:
对:wyb2866255 关于

回复liaphy:“我也同意小号C的说法,上面这个程序才是按要求的程序,只是我不太明白,mw9就是m10.0? ”

我的回复:MW9包括二个字节,即:高字节MB9、低字节MB10,M10.0是MB10字节的最低位,将1送入MW9的目的是:1、使MB10=1;2、使MB9=0,MB10做左移+1用,MB9做记MB10左移次数用。

根据您的思路,我写了段简单的程序,不知道能否实现,请指教:

我的邮箱是liaphy@163.com,希望老师能发个邮件给我,以后便于请教,不胜感激

由于无法上传图片,所以发STL程序如下:

TITLE=其中q0.0到q0.7一次输出8个彩灯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将qw0的低八位全部置高位,即Q1.0----Q1.7都为高位
LD SM0.1
MOVW 5, QW0
Network 2
// I0.1为启动按钮,T37延时1s
LD I0.1
AN T37
TON T37, 10
Network 3
// 延时1s将qB1数据向左移一位,循环执行
LD T37
AN I0.2
RLW QW0, 1
Network 4
LD I0.3
R Q0.0, 8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对:wyb2866255 关于

回复liaphy:“我也同意小号C的说法,上面这个程序才是按要求的程序,只是我不太明白,mw9就是m10.0? ”

我的回复:MW9包括二个字节,即:高字节MB9、低字节MB10,M10.0是MB10字节的最低位,将1送入MW9的目的是:1、使MB10=1;2、使MB9=0,MB10做左移+1用,MB9做记MB10左移次数用。

内容的回复:

根据您的思路,我写了段简单的程序,不知道能否实现,请指教:

我的邮箱是liaphy@163.com,希望老师能发个邮件给我,以后便于请教,不胜感激

由于无法上传图片,所以发STL程序如下:

TITLE=其中q0.0到q0.7一次输出8个彩灯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将qw0的低八位全部置高位,即Q1.0----Q1.7都为高位
LD SM0.1
MOVW 5, QW0
Network 2
// I0.1为启动按钮,T37延时1s
LD I0.1
AN T37
TON T37, 10
Network 3
// 延时1s将qB1数据向左移一位,循环执行
LD T37
AN I0.2
RLW QW0, 1
Network 4
LD I0.3
R Q0.0, 8

网友H:
Liaphy:你用STL写的程序我给你翻译成梯形图,有几个问题说明一下:1、SM0.1只是在开机的第一个周期为1,其余皆为0,它起初始化作用。即在操作前先将QW0的低8为置1,但你的程序第一条将“5”送入QW0,是不对的,应将16进制数“00FF”送入QW0。2、按你的梯形图,I0.1、I0.2都应为自锁式开关,从图中可知,其I0.1 为工作开关,即合上I0.1。彩灯移位工作,断开I0.1,工作停止。再合继续工作。I0.2用的有点多余,因为I0.1已经完成它的暂停功能。I0.3 你用的目的是将彩灯全灭,不能用“R Q0.0, 8”,因为在彩灯运行中只有在QW0的高八位为0,低八位为1的这一时刻,按I0.3才能达到清0的作用,我给你重新编写一个梯形图,达到同样目的,用二个不自锁的按钮开关,其I0.1用于启动运行及暂停,即第一次按一下I0.1按钮,使 M2.1=1,使定时器T37得电延时,延时1S,T37动作使QW0左移一位,T37的常闭点断开,又使T37失电,其常闭点又闭合,T37又得电重新延时。。。。达到每隔1S,QW0左移一位的控制作用。如再按一次I0.1 ,使M2.1=0,T37失电断开,停止延时,QW0也停止左移,即处于暂停状态。如再按一次I0.1 ,使M2.1=1,T37得电延时,电路从暂停处继续左移动作。I0.2为停止按钮,按一下I0.2按钮,其前沿使QW0=0,且使M2.0、M2.1=0,使M2.2=1。彩灯全灭,电路停止动作。此时如再按I0.1按钮,由于M2.2=1,按下的前沿,使“00FF”送入QW0,其后沿触发SR触发器,使M2.1=1,定时器T37得电延时,电路又重新工作…..。下图右侧图为新画的梯形图。

网友O:
学生也不容易,没人指导,学习精神可嘉。给其鱼,不如授其渔。

西门子编程方法---中心转换法,你可以学习一下,学好后,这类编程小儿科。

网友O(2010-09-24):
我只安装了step7,程序仿真过,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B:
LS 真是用心良苦啊  啊啊啊啊! 可惜没多少人看

网友P(2011-07-08):
学习了刚入门难的不会做,我用计时器做了个,大家看看能满足要求吗?
发不了梯形图

Network 1
LD     I0.1
O      M0.2
AN     I0.3
=      M0.2
Network 2
LD     I0.2
ED
AN     M2.1
LD     I0.2
ED
A      M2.1
NOT
A      M2.1
OLD
=      M2.1
=      M2.1
Network 3
LD     T100
LD     C1
O      SM0.1
O      I0.3
CTU    C1, 16
Network 4
LDN    T100
A      M2.1
A      M0.2
TON    T100, 100
Network 5
LDW>   C1, 1
AW<    C1, 9
=      Q0.0
Network 6
LDW>   C1, 2
AW<    C1, 10
=      Q0.1
Network 7
LDW>   C1, 3
AW<    C1, 11
=      Q0.2
Network 8
LDW>   C1, 4
AW<    C1, 12
=      Q0.3
Network 9
LDW>   C1, 5
AW<    C1, 13
=      Q0.4
Network 10
LDW>   C1, 6
AW<    C1, 14
=      Q0.5
Network 11
LDW>   C1, 7
AW<    C1, 15
=      Q0.6
Network 12
LDW>   C1, 8
AW<    C1, 16
=      Q0.7

大家复制下了可以直接转换成梯形图,我试过了。

CPU226的

网友P:
大家复制下了可以直接转换成梯形图,我试过了。

网友Q:
好厉害的人们呀反反复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