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纱机PLC控制系统

楼主(2010-06-06):
各位大侠,请问怎么编写细纱机的PLC控制程序,我没有一点思路,怎么入手呢。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思路呢?或是一个实例也好。谢谢大侠。

网友A:
你用什么牌子的PLC

有没有控制逻辑

网友B:
PLC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西门子的S7-200的我这边有。可以直接传给你。jimcyd@126.com我的邮箱。有需要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C:
西门子300的我有抓棉机,梳棉机的PLC程序

网友D:
我不知你对PLC了解多少,如果是新手最好请别人先写,你以后慢慢学习,PLC 不是小学生学拼音一教就会,你要虚心点,时间一长自然手到拿来

网友E:
我有细纱机507的程序,可以给你。

网友F(2010-07-11):
首先连原理都不明白请问你要怎么做呢?

网友G(2010-10-20):
对:三峰 关于

西门子300的我有抓棉机,梳棉机的PLC程序

内容的回复:请问一下,纺织行业用的PLC 的设备多吗?

网友G:
对:三峰 关于

西门子300的我有抓棉机,梳棉机的PLC程序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小弟发个300的抓棉机,梳棉机的PLC程序吗?在此谢谢,邮箱:50772427@qq.com

网友H:
纺机中plc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I:
细纱机是什么型号,用啥品牌PLC,需模拟量不,触摸屏用不

网友J(2011-12-07):
对:三峰 关于

可否发一份1209768271@qq.com

西门子300的我有抓棉机,梳棉机的PLC程序

网友K:
有哪位高手可以给我一个细纱机的程序,邮箱liuqiang30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