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经常烧快融、我快疯了,望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06):
现场有很多280KW的电动机,用的都是ABB的软起,快融接二连三烧毁,起先怀疑是快融年限到了,就成批更换,(是08年投用的),结果还是不行,今天爆的已经是这个月第11个了。望大家给予帮助,不然真的快疯了,另外请教:进软起的快融起什么作用,能不能取消。谢谢!!

网友A:
不能取消!变频故障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B:
这个问题很专业,故障很特殊,还是联系ABB售后服务做吧!

网友C:
我们做的不建议用快溶

网友D:
我们250kw电动机500A的AB软启动,也有此问题后来把快熔用铜牌短接,保留空气开关至今运行一直正常。

网友E:
现在还用啥子软启动器哦,早就是用变频器做软启动了,还可调速。

网友F:
快熔直接用铜板短接,先用截面积小的试试~~~

网友G:
我们最近有的西门子,3RW4073-6BB44,调试运行时的老是跳空开呢。。。怎么办啊!西门子是内置接触器的,ABB的有没有。用旁路没有、、、

网友H:
你好,我是西安西普公司的,设计研发软启动器的。欢迎参与:http://hi.baidu.com/软启动器论坛

这个问题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快熔的选择:选用慢速保护的快熔

2、软启动器的设计缺陷:有的软启动器在瞬间开机通电时,由于单片机的触发状态不定,可能会瞬间发出高电平触发SCR而烧坏快熔。

3、用快熔,只是国外用,国内的软启动器都不建议用(出于成本和可靠性的考虑),仅用空开。

结论是:可以取消快熔,但是前提是要有空开等保护措施。

网友H:
更正:欢迎参与:http://hi.baidu.com/软启动器论坛

网友I:
软起动厂家,技术研发110053401,为你解答

网友J(2010-07-06):
我们这里都是用ATS48系列软起,原设计的快熔都取消了,目前一直这么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K(2010-10-20):
没搞清楚就去掉,有些太轻率了,应该分析分析原因再说,老外做事一般不会瞎忽悠

网友L:
软启动一般不建议用快熔。

网友M(2010-11-27):
换掉用国产东的。。。。。。。

网友N:
一般不用快熔的而是一般的熔断器。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O:
路过,我们的客户也正在用快熔。不然就选大一等级的吧。

网友P:
取消快熔吧,选择可靠的空开。

网友Q:
建议取消快熔,用空开代替

网友R:
主要看电流是否有浪涌。不能取消快熔。要找到原因。

网友S(2011-07-03):
讲的问题都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T:
我这里用的也是ATS48的软启动,国产的西普,雷诺尔,杭州富士.奥拓以前也用过,还是ATS48可靠些。

网友U:
引用 网友P:

取消快熔吧,选择可靠的空开。

18楼对,还是这样的方案对

网友V(2012-01-20):
引用 网友R:
关于主要看电流是否有浪涌。不能取消快熔。要找到原因。

软启动是不需要快融的,原因是软启动器已经具有五大保护功能,并且软启动器的启动电流约二到三倍,所以不适合设计快融。全国技术交流电话075523107053

网友W(2012-07-30):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讲解,受益了

网友X(2012-09-08):
够专业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Y(2012-10-30):
使用快熔对电网要求比较高,在欧洲使用的多,中国国内不建议使用。跟软起动所带的负载有很大关系,欢迎电话探讨021-39538121

网友Z(2012-12-15):
西普达XPD电动机软启动器消费一用一备控制柜

网友AA:
软启动用快熔??

网友AB(2013-12-18):
西普达XPD系列电动机软起动器 变频器

网友AC:
有条件还是用变频器好,软启动器施耐德,奥拓都用过,不咋地

网友AD(2016-09-29):
我故意帮你解决问题,但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1你的快熔是多少A的?

2电机启动时最大电流有多大?

3电机的负载是什么?

欢迎加我QQ79135826或微信联系我

网友AE(2016-11-10):
软起器有自身保护,不需要快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