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加组态王软件做四台秤的配料系统

楼主(2010-06-06):
那位大虾有类似的样板工程,组态王加s7300的配料工程我做过不少,s7200还是第一次,谢谢

网友A:
请问组态王问题!S7300PLC中的数字量通过字读到组态王中的,如何把它拆分成”位“呢?不用画面GETBIT和SETBIT;仅在数据字典中可以实现么?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请教了!

网友B:
  信息信息学习

网友C:
组态王和200的通讯速度不怎么样.

网友D:
我们有用s7200做的配料设备,最多内控制四台秤,通讯方便,精度高。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了解一下(http://www.bzxindaxin.com/cpzs/CZPLKZQ.asp)也可直接与我们联系(0543338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