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插入一个FC106块?

楼主(2010-06-06):
我们用的s7程序有个模拟量是计算得出的实型数,但是在wincc里面的pv值调用里面是16位整型数,而wincc里面问工程师说是数据类型不能改了,所以想通过fc106块将实型数整定为整型数,原来没fc106块,自己插入一个块,却是普通块,不是受系统保护的块,调用以后没有管脚,没法填入DB数据啊,不知道我说的明白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解决办法,呵呵,简单的说就是怎么插入一个受保护的FC106块,谢谢!

网友A:
作为整定,你应该插入Library中的FC106,而非自己编写的FC106.

如果你自己编写FC106的功能,那么你应该定义IN,OUT等引脚并编写程序。

Good Luck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应该是这么回事,不过原来块中有一个受保护的FC105块,不知他怎么插入的,自己插入的FC106却不是系统定义好的,还是不熟悉系统啊,多谢yuanle兄!!!

网友A:
FC105(Scale),FC106(UnScale)~~Library中插入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找到你说的地方了,不过fc105成了红色的块

楼主:
明白了,只要加入库函数后,FC105,FC106会自动在一开始打开的块列表里面插入的吧,退出程序下次打开就会开到,应该是这样吧,非常感谢yuanle兄!!下次给我指点一下pid调整的问题吧,现在我发不上程序来,下次发个程序你帮我看看哪些引脚必须填上pid自动调节才可以使用,手自动可以无扰动切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