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YUANDONG XMTA-8000温控器,请教下如何设温度??等谢谢!

楼主(2010-06-06):
急求YUANDONG XMTA-8000温控器,请教下如何设温度??谢谢!

网友A:
直接找厂家要资料
再不行就换厂家了

网友B:
不是有说明书吗?按照说明书进行啊!我在用呢。

网友C(2010-08-03):
你好,我在线用的XMTA-8000没有指示,现要查原因,没有说明书。请传说明书和选型样本给我。谢谢!
我是江西赣锋锂业有限公司仪表工程师 黎辉庭
电话 15180062708
传真 0790686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