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采样参数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请教各位:在PLC中用内部PID控制温度的时候,温度是通过加热和冷却两种方式来实现的,温度高了就冷却,温度低了就加热,温度有点滞后,设了一个死区范围,设定值+0.1  -0.1,碰到在死区临界点的时候,因为温度会在死区上来回震荡一会,所以导致加热或者冷却继电器在死区这里频繁动作,这样容易导致硬件损坏,还有继电器声音也听着别扭,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呀?

网友A:
将你的死区范围扩大,死区就是用于解决频繁切换的。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死区范围扩大,死区就是用于解决频繁切换的。

Good Luck~

我引用数据说明:假如我设定温度在35度,相当于是温度大于35.1开始冷却,小于34.9加热,由于温度会在35.1或者34.9这里来回波动一会,所以导致我的继电器在波动的时候频繁加热或者冷却,听到继电器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谁有好的解决方法呀

楼主:
这里怎么没有分享经验的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分享下经验呀    郁闷

网友B:
温度范围也太小了吧?

楼主:
工艺要求就是这样  对温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