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如何做下拉菜单

楼主(2010-06-07):
如题。请教各位大哥大姐。Intouch如何做一个下拉菜单,比如我点一个菜单,下面出现好几个选项。。谢谢了。。

网友A:
进入INTOUCH的开发环境

点击工具栏的向导。。。。选择WINDOWS控件。。。。。选择组合框,给组合框赋予一个标记名,同时记得在下拉和排序打勾;

窗口脚本选择启动时用脚本函数wcAddItem(),你下拉有几个可选项就用几个。

网友(2017-08-05):
请问,做好了下拉内容,我在运行时,点击下拉菜单,点击下拉内容后怎么跳转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INTOUCH的开发环境 点击工具栏的向导。。。。...

请问,做好了下拉内容,我在运行时,点击下拉菜单,点击下拉内容后怎么跳转画面,,,

网友B(2018-01-17):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啊,下来学习。

网友E(2019-07-26):
引用 网友A:
进入INTOUCH的开发环境 点击工具栏的向导。。。。...

大神出现,就是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