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新功能教程之二:旋转位图

楼主(2010-06-07):
旋转位图
旋转位图的用途:旋转位图可以用于指针,机械手。根据PLC值的变化,决定旋转位图旋转的角度。根据其他PLC值的变化,决定旋转中心点的坐标。旋转位图可以广泛应用于高仿真仪表、机械手模拟,吊臂模拟。使得人机界面可以实时、形象地反应出机械设备的工作情况。

旋转位图
位图可以按照设置属性的要求进行旋转。具体属性设置说明如下:
属性名称 说明
一般 部件的一般属性
描述 部件的注释
起点 起点坐标值
外观位图 选择位图库里的状态位图
数据范围 HMI进行数据显示的数据范围;如:1-90,位图绕中心点顺时针从1度角旋转到90度。
数据格式 选择被存储到字地址里的数据格式
旋转角度地址 旋转角度是该设置的地址里的值。位图旋转角度值一般是0,360,超过360,按Mod(360)的余数算。
数据范围是变量 是:设置数据范围为变量,下面的中心点X地址和中心点Y地址有效
否:设置数据范围不是变量,下面的旋转中心点坐标有效
旋转中心点坐标 默认为位图中心点,修改则直接在画面里双击选中中心点,移动
中心点X地址 设置中心点X的控制地址
中心点Y地址 设置中心点Y的控制地址
旋转方式 否:按寄存器旋转

是:按定时旋转
旋转周期(单位100毫秒) 定时旋转周期,100ms为单位,范围是1--800
定时旋转角度 定时旋转角度,范围是1—800。如设置为10,则位图按10度的跨度绕中心点旋转
是否透明 否:则显示位图
是:则将下面的透明色透明显示,即不显示下面的透明色。
旋转角度比例 每个角度对应的角度值,默认是1:1,一个值对应1度,值和角度的比例关系。如定时旋转角度为5,旋转角度比例设置成2,则定时旋转角度以10度的跨度旋转。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否:顺时针
是: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