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电流过大,瞬间照明灯就熄灭!

楼主(2010-06-07):
一台起重机设备,主钩是75KW电动机。照明电路是单独控制,照明灯是高压钠灯。目前问题是电动机启动瞬间照明灯就熄灭(有时侯是熄灭几只,有时侯全部熄灭)。后来采用稳压电源供照明电路,时间长了,稳压电源输出精度下降,电动机工作瞬间又出现照明熄灭问题。求助大家分析具体原因,电动机启动电流那么大,正常吗?

网友A:
接法上怎么说  是降压启动吗?

网友B:
你们变压器是多大的啊?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C:
这么大的功率,启动时是流太大了,启动方面不要一次到位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D:
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E:
换大点的变压器, ---------

网友F:
你的是不是直接起动的啊,,如果是的话就是正常现象,,

网友G:
电机启动方式可以选择变频启动,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同时实现节能。另外问下高手添加功率补偿能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