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的下拉框和选择框问题

楼主(2010-06-07):
为什么在组态中完成以后再运行环境中不能使用,下拉框根本拉不下来,选择框选择不了

网友A:
有可能是下拉框的参数没配好吧!仔细看一下手册里面的帮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有可能是下拉框的参数没配好吧!仔细看一下手册里面的帮组说明!

我又弄了一下选择框可以下拉了,但是下拉框还不不能下拉。参数我也看了,是按照说明上写的啊

网友B(2020-06-17):
你的下拉框纵向太窄了,我尽量拉开,才能把你的数据显示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