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10-06-07):
想用三菱FX2NPLC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在控制伺服电机。

有个老师说这样不行,要控制伺服驱动器PLC必须要伺服驱动模块。

我再有的资料上看到Y0、Y1可以发送高速脉冲,伺服驱动器就是用这个高速脉冲驱动。

不晓得我的方案行不行。请大侠帮忙

网友A:
这个想法是可以实现的。您的那位老师,就当他不存在吧。

楼主:
十分感谢啊!!好像是版主啊。太感谢了!!

网友B:
请教刘老师,我正准备着手安装一台伺服,第一次做伺服,BONMET的用于冲床送料器高精度位置控制,它说明书上可以用内置单轴定位功能可省去PLC,我没找到脉冲指令的输入方法,特此请教!

网友C:
楼上的兄弟,我以前用过FUJI的驱动器,里面可以内置定位数据的,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话,可以加我QQ415938519

网友D:
FX2N 应该发不了 高速脉冲。。  那个老师说的对的。。FX1N 可以的。。就是不支持浮点预算   现在用FX3G。。

网友E:
亚星说得对。。FX2N基本单元是发不了高速脉冲的。如果有浮点运算的话用FX3G吧

网友A:
有高速脉冲输出口,就能控制伺服,有没有专门的模块并不重要。当然有专门的模块,编程要方便一些。如果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口的话,也可以看看普通输出口能够达到什么速度了。

楼主:
FX2N可以达到10KHz这个够不够?

如果要加特殊功能模块的话,应该加什么?

楼主:
为什么还会牵扯到浮点运算呢?

网友B:
请问刘老师,控制步进电机的单轴定位系统输出的脉冲信号能用在伺服控制的高速脉冲吗?

网友F:
FX1N 就可以,FX3G更好。

网友A:
"请问刘老师,控制步进电机的单轴定位系统输出的脉冲信号能用在伺服控制的高速脉冲吗? "

可以,但要注意具体的电气接口

网友G(2012-05-22):
请问刘老师    我想用FX的PLC链接松下伺服  只进行角度控制,你看怎样能实现内?

网友A:
发脉冲控制伺服转动,应该是最经典的控制方式了

网友H(2013-03-15):
我的就是XY工作台这是这样控制的,用的是FN1N系列 伺服用的是松下100W的电机,用Y0 Y2 Y1 Y3输出 以后分别接2.2K电阻到伺服驱动。

广州、荣开

网友:
楼上的1N的现在还在生产么,,

网友H:
不多了,应该有的,我是在上海采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