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怎么做二次确认按钮?

楼主(2010-06-07):
ifix中怎么做二次确认按钮?

网友A:
我没正经用过IFIX,弱弱地问一句,二次确认按钮是啥意思?是点两次算确认,还是点一下弹出个什么东西再点确认?

网友B:
用msgbox函数来做,确定的话执行这一动作,取消的话,则什么也不做

楼主:
用msgbox函数来做确实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没正经用过IFIX,弱弱地问一句,二次确认按钮是啥意思?是点两次算确认,还是点一下弹出个什么东西再点确认?

安你的说法是点一下弹出个什么东西再点确认

网友C:
MSGBOX 或者用打开画面专家 做个弹出窗口  显示你需要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