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LOGO!中的模拟量比较器

楼主(2010-06-07):
在我编程仿真的时候,发现LOGO!模拟量比较器是不可关断的,给不给高电平都在工作。

请问如何使比较器可关断?

楼主:
自己顶,真的很急很急很急

网友A:
我这边有做跟LOGO基本一样产品,模拟量比较器输出的是数字量信号,你想关断模拟量比较器无非是想复位它的输出信号。可以在模拟量比较器后面加上一个断开延时接通(延时时间为0)。这样就有了一个复位引脚了呀。

网友B(2010-07-21):
找本《图解西门子LOGO!》看看,可能是相关数据设置的问题

网友C(2010-09-05):
加一个锁存继电器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