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和SQL数据库连接?

楼主(2010-06-07):
组态软件那个适合和SQL数据库连接?要求20000点以上稳定连接!  组态软件通过OPC连接20000点以上的数据源那个比较好稳定、快速! 用过这样应用的推荐我!!

楼主:
要求软件和SQL数据库连接方便 配置方便(要求组态历史数据定时存到SQL数据库,查询数据可以从SQL数据库调用,数据库30000点以上) ,通过OPC和远程的数据源(20000点以上)稳定连接。 有用过的或者做过这方面测试成功的推荐我。

网友A:
大部分的组态软件都是可以的,但像INTOUCH需要购买专门的OPC组件,而国产的大都集成有OPC模块,建议您使用三维力控或者组态王,如果你的需求比较特殊,还可以找他们专制开发,比较方便!您的这种规模这两款软件都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