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0-06-07):
现在我想使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1个步进电机需要2路脉冲,4台步进电机需要8路脉冲输出的PLC控制器。

请问什么配置PLC+扩展模块能够提供8路脉冲输出模块?最好经济一点的。

QQ:1115726518;   e_mail:  1115726518@qq.com    谢谢了!

网友A:
1个步进电机为什么用两路脉冲呢?

www.ytleader.cn

网友B:
一般来讲一个步进只需要一个脉冲和一个方向信号就可以了,4台步进,只需要4路脉冲加上任意4个普通输出点就OK了

现在很多PLC主机自带就有4路脉冲的,一台主机就OK了;当然不知道您的需要的最大频率是多少,还得考虑下;

如果还有一位请加QQ:  395895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