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的再生拖动

楼主(2010-06-07):
什么是变频器的再生拖动

网友A:
发电状态电机回馈的再生能量被工作在电动状态的电动机消耗!

网友B:
1、共直流部的多台逆变器构成的多台变频器同时运行时;

2、处于发电状态电机回馈的再生能量被工作在电动状态的电动机所利用!

3、这样就不需要用制动电阻消耗发电状态电机回馈的再生能量;

网友C:
变频器交流群113650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