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0-06-07):
本人对伺服一点不懂,想写一程序控制伺服电机启停,请各位指点一下。需要注意什么,尤其是点动按钮如何控制伺服。

网友A:
那就先看看伺服控制器的使用说明。它有DI点控制启动、停止的。那么速度设定要根据你使用情况来定。内容很多,以你使用要求和伺服功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