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馈四极异步发电机的“四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07):
如题:双馈四极异步发电机的“四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交流电使用时同时使用3个相线和一个中心线的方法,可以称为三相四线,也可以称为带零线的三相电。

1. 极数反映出电动机的同步转速,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   绕组的一来一去才能组成回路,也就是磁极对数,是成对出现的,极就是磁极的意思,这些绕组当通过电流时会产生磁场,相应的就会有磁极。   三相交流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N、S磁极,每个电机每相含有的磁极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2、4、6、8……极之分。   2. 若三相交流电的频率为50Hz,则合成磁场的同步转速为50r/s,即3000r/min.如果电动机的旋转磁场不止是一对磁极,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得到同步转速n   与磁场磁极对数p的关系:n=60f/p.f为频率,单位为Hz.n的单位为r/min.   ns与所接交流电的频率 (f)、电机的磁极对数(P)之间有严格的关系   ns=f/P在中国,电源频率为50赫,所以二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3000转/分,四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1500转/分,余类推。异步电机转子的转速总是低于或高于其   旋转磁场的转速,异步之名由此而来。异步电机转子转速与旋转磁场转速之差(称为转差)通常在10%以内。由此可知,交流电机(不管是同步还是异步)的   转速都受电源频率的制约。因此,交流电机的调速比较困难,最好的办法是改变电源的频率,而以往要改变电源频率是比较复杂的。所以70年代以前,在要求调速   的场合,多用直流电机。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速技术已开始得到实用。   3. 同步电动机的转速=60*频率/ 极对数(我国工频为50Hz),   异步电动机转速=(60*频率/ 极对数)×转差率   另外,同等功率的电动机,转速越大,输出扭距越小。   4. 同步电机的极数   大容量的同步电机均为转极式,即转子为磁极,由励磁绕组通以直流电产生,而同步机的极对数就是转子磁极的对数。八极电机就是转子有8个磁极,2p=8,即此电机有4对磁极。一般汽轮发电机多为隐极式电机,极对数很少,一般为1、2对,而n=60f/p,所以他的转速很高,最高可达3000转(工频),而水轮发电机的极数相当多,转子结构为凸极式,工艺比较复杂,由于他的极数很多,所以它的转速很低,可能只有每秒几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