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恒压供水

楼主(2010-06-07):
ABB ACS510变频器 跟恒压供水控制器连接。变频器是设置本地控制还是远程控制

变频器怎么不变频 始终在30HZ运行?

网友A:
ABB   ACS510变频器做恒压供水不需要供水控制器就可以做 用一个远程压力表就可以做。一拖一用外部PID宏就可以做。一拖多用PFC/SPFC就可以做。 北京迪安帝科技有限公司欢迎您前来咨询。  服务部  010-85866201

网友B:
应该设置为远程控制,你这问题可能在反馈上出了问题。不过我认为不要用控制器,直接按ABB说明书上的图纸,用pfc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C(2013-11-25):
引用 网友A:
ABB   ACS510变频器做恒压供水不需要供水控制...

有,QQ吗?电话费太贵了。

谢谢。

网友D:
那是因为你没有启用PID宏,启用后应该显示百分数,和远程就地无关。

网友D:
网上有详细的参数设置自己找一下

网友D:
如果使用外部控制器PID控制的话,只要选择给定AI X就行,和远程就地都无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外部控制器PID控制的话,只要选择给定AI X...

目标值怎样设定。谢谢。

网友E:
仔细查看说明书,你会发现这款变频器,功能很强大的哦

网友F(2014-02-11):
二次供水控制器与ACS510做恒压供水一般都采用标准宏,即9902=1,采用远程控制,其实变频器上所调的参数并不多,主要是数字输入端子要对,

网友G:
恒压控制器输出是4-20mA模拟量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与变频器端子连接的信号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参数设置,说明书读懂了就简单了

网友F(2014-07-24):
远程控制,只在30HZ运行,看看是不是频限死了,与我联系13755971465

网友H(2014-08-29):
http://www.hzasdq.com/bpqyyHTML.asp?460.html 恒压供水项目;

微信:steven-fay;13336151908

网友I:
要REM远程控制才可以,压力值可以看4010和4011这两组,如果4010选用19内部控制的话,4011对应的就是压力值,比如4kg就40%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