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2045G霍尔元件故障

楼主(2010-06-07):
已确认电机和模块及驱动板都没问题,运行时所测电流和变频器所显示的电流不一致。请问各位前辈:霍尔元件在变频器中的工作原理?如何测量霍尔元件的好与坏?望赐教!

网友A:
差多少,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钳形电流表。差的电流表是量不准的。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功率设置不对也有这个可能哦。

网友C:
你好,您测量的是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楼主:
young-gun你好!我量的是输出电流,相差十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能否把“霍尔元件在变频器中的工作原理?如何测量霍尔元件的好与坏”的答案发到renhetech@sina.com.谢谢!

网友D(2010-12-17):
+-15V外加一个电压输出.输出的电压为0~4V.对应于0~额定电流.

楼主:
decai你好!能不能再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