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接法

楼主(2010-06-07):
   十几台设备通过485口联网,接到通讯控制器。每台设备通讯口有 屏蔽地 A   B三个端子,经测定 端子屏蔽地已经和外壳相通并镶嵌在铁柜上,请问在用专用电缆连接时(手拉手联网)屏蔽层怎么接,是所有屏蔽层都接在 端子屏蔽地上?(多点接地)还是所有屏蔽层连起来头上接地{一点接地}?

网友A:
采用菊花链串接的总线型布线方式,电缆的屏蔽层应一端(一般在主站发送端)接地!

中间节点电缆破开后,屏蔽层依然要连接好,并不得接地!也不能连接端子屏蔽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B:
现场用的时候一般直接接458+和485-了,不大会去接什么屏蔽地,但如果真要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把所有屏蔽层连起来头上接接地极上。

网友C:
接你的头上。。。。。呵呵呵

网友D:
我司设备是将所有的设备的屏蔽线层连起来一端接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