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调用的外部变量值不显示,显示的都是***号

楼主(2010-06-08):
Wincc6.2调用的外部变量值,在图形编辑器中使用输入输出域调用变量,显示的值都是***号。寻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确认你的IO域的数值显示格式是否与你的变量数值相同。
如:变量数值为100.0 而你设置的显示格式为S9.9,那么,超限,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