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和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10-06-08):
各位大侠:

          公司PLC用M340中 BMXP34100,触摸屏用的是昆仑通态的TPC7062KS,他们之间走MODBUS RTU通讯,通讯线怎么焊接。

地址怎么对应。340中的%MW是否对应触摸屏的4X0000。那%I0.1.0和%Q1.0.1和%QW3.1分别对应触摸屏那个地址?

网友A:
0x 1x自己试试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可以通过M340 CPU上集成的RS485通讯端口(RJ45形式)实现Modbus RTU通讯,其中HMI为主站、PLC为从站。M340 RJ45针脚定义为4——A(+)、5——B(-)、8——GND,将其分别与HMI上的对应针脚连接即可。

Modbus RTU中仅支持对%MW/%MD寄存器字/寄存器双字和%M寄存器位的读写,不支持对%I和%Q数据的直接读写,可通过在PLC程序中将%I和%Q数据赋值至%M寄存器间接实现。

地址对应关系

%MW0——4X00001,%M0——0X00001。

另外在处理双字数据时还应注意高位优先或是低位优先的数据传递顺序(可在软件中作相应设置)

楼主:
谢谢大侠,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