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0-06-08):
变频器选型时要确定以下几点:

  1) 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2) 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I.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II. 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III.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 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 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挡。

365电气商城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