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说明与选用原则

楼主(2010-06-08):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它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 电位器的作用——调节电压(含直流电压与信号电压)和电流的大小。电位器的结构特点——电位器的电阻体有两个固定端,通过手动调节转轴或滑柄,改变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则改变了动触点与任一个固定端之间的电阻值,从而改变了电压与电流的大小。在选用电位器前应注意以下原则:1.在高频、高稳定性的场合,选用薄膜电位器;2.要求电压均匀的变化场合,选用直线式电位器;3.音量控制宜选用指数式电位器;4.要求高精度的场合,选用线绕多圈电位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