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变频器当做电机节能器用!

楼主(2010-06-08):
1、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80%;

3、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90%×80%=72%;

4、如果电机在非工频运行时的效率下降到80%,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80%×80%=64%;

网友A:
新疆搅屎棍;

 你80%的变频器效率数据从哪来的?

网友A:
不是脑袋进水,就是前段挨了疆独分子的棒打!

网友B:
变频器主要调速,节能只是附带效果,如果电机不需要调速而且还是满速运行,效率会降低。

网友C:
终于发现:再也找不到任何语句来形容我对类似问题的愤怒,慢慢的,我终于麻木不仁。 我不再为楼主这样的标题所吸引,也不被帖子的内容所迷惑。我不抢沙发, 也不抢地板。我不为楼主呐喊加油,也不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我只是为了每天100帖而默默奋斗、每天500分而努力。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PS。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 在这个处处都要银币的时代,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以早日实现当官的夙愿。

网友D:
此贴已水,监定完毕 变频器应用在在风机水泵等平方转矩的负载上有可能节能的,在节能的同时会向电网馈谐波

网友E:
同意四楼观点;顺便在补充一点变频器在很多场合是为了满足调速的工艺要求,这时候不是以节能为主要目的的,尤其是一些小功率的应用,但在一些离心风机,离心水泵等大功率场合节能还是很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四楼观点;顺便在补充一点变频器在很多场合是为了满足调速的工艺要求,这时候不是以节能为主要目的的,尤其是一些小功率的应用……

1、同意“是为了满足调速的工艺要求”;

2、但系统的运行效率是下降的,而不是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一些离心风机,离心水泵等大功率场合节能还是很可观的。

1、不同意这个观点?

2、离心风机,离心水泵等大功率场合,改变频后,因变频器的效率低使得系统运行效率大大降低,损耗增大!

3、如果离心风机,离心水泵选配功率过大,可以换设备,而不能改变频!!!

网友F:
可怜楼主了,同情,大家太会搞了

网友G:
没根据不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H:
现在一提到变频,好多人就会想到节能,呵呵。

网友I:
楼主看来是没有什么经验啊

网友J:
2、离心风机,离心水泵等大功率场合,改变频后,因变频器的效率低使得系统运行效率大大降低,损耗增大!

3、如果离心风机,离心水泵选配功率过大,可以换设备,而不能改变频!!!

看了很多刘老师的观点...似乎刘老师从骨子里就反对变频......从纯技术层面来说,你的很多观点我都赞成...但是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风机水泵系统的流量和需要流量想匹配,那么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最高的,也是最节能的,但在实际中,一般设计和建设与使用不是一个单位,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留余量,因为这是个安全系数问题...而一个设计者是没有能力去冒这个险...如果说这个问题在后来的使用者可以把泵换小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末端对风机和水泵的流量不是固定而是经常变化的呢....我见到的大多数工况都是如此,这时候不可能每天去更换设备吧,这个问题可以用多个流量的水泵和风机配合来解决,但是在对初期的投入和施工难度上就要加强很多,而且这个调节也不是线性的调节,而且调节速度和响应速度很慢.机械设备在这种速度下寿命是个大问题...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靠调节阀门...而阀门的插入会让系统效率大大降低..降低的程度我相信比变频调速带来的系统效率的降低更为严重...所以刘老师所说的变频器的确会降低系统的效率...但相对于阀门的调节方式来说还是相对较高的..也是相对节能的...而且变频调节还有另外的优点,一是安装方便二是控制简单,响应速度快,基本上算是线性调节......

  所以说...刘老师以后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要加上前提条件...把变频器一棍子打死就会糟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

刘老师以后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要加上前提条件...把变频器一棍子打死就会糟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末端对风机和水泵的流量不是固定而是经常变化的呢....我见到的大多数工况都是如此,……

1、大多数工况,都有回流阀、节流阀来调整流量;

2、而回流阀、节流阀调整流量时,电机的功率是随之变化的,当流量减小时,电机功率也减小;

3、回流阀、节流阀调整流量时,当流量减小时,电机功率也减小,可以通过电流表、电度表直接观察证明;

4、可是有人说,“回流阀、节流阀调整流量”,电机功率不减小,并计算出了40%、50%的变频节能结果,这是非常有害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阀门的插入会让系统效率大大降低..降低的程度我相信比变频调速带来的系统效率的降低更为严重...所以刘老师所说的变频器的确会降低系统的效率...但相对于阀门的调节方式来说还是相对较高的..也是相对节能的……

1、大家有不同观点,不要紧,辩论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2、其实核心就是:

1)“变频器的确会降低系统的效率”!

2)回流阀、节流阀调整流量时,当流量减小时,电机功率也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变频器一棍子打死就会糟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1、现在很多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把变频器当做节电器用,这是很可笑、很有害的理论;

2、空调的压缩机改变频,是因为空调压缩机处于频繁起、停的状态,而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大,频繁起、停即费电、又伤电机;

3、像空调压缩机处于频繁起、停的工况,改变频是有好处的!

4、但是不要认为变频空调正常运行时也省电,如果你的空调开开后,一直在运行,变频空调的效率就低!!!

网友K:
论坛有老刘倒是热闹,不过变频器只有80%的效率是你拍脑袋(或是别人拍你脑袋后)弄出来的神仙数据吧!论坛的年轻人要被搞晕的。

楼主:
1、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抗器发热;

2、变频器本机发热,散热装置的散热功率必须达到额定功率的10%;

3、谐波引起的变压器等发热;

4、谐波引起的电动机发热;

5、请问,这些热量是天上掉下来的???

网友L:
刘老师(我也姓刘):现在回萜没积分了.别发这些惹大家回帖的言论了

楼主:
如果不把这些理论清楚,最终会害了企业,也害了变频器厂家,纸是包不住火的!!!

网友E:
对:刘志斌 关于

1、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抗器发热;

2、变频器本机发热,散热装置的散热功率必须达到额定功率的10%;

3、谐波引起的变压器等发热;

4、谐波引起的电动机发热;

5、请问,这些热量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些能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损耗。

但损失这些能量和当用户有用不完风机、水泵满载工作时损失的能量相比,在很多场合还是少得多的。

这个差值就是节约的能量。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

……但损失这些能量和当用户有用不完风机、水泵满载工作时损失的能量相比,在很多场合还是少得多的。

这个差值就是节约的能量。

1、“用不完风机、水泵满载工作时损失的能量”,就是说水泵开着,水用不了白哗哗的到处乱跑,风到处吹,有这样的企业吗?

2、“用不完风机、水泵满载工作时”的流量,用“节流阀”、“回流阀”调节,也可以“关机”,间歇工作,这时电机的运行功率不就降下来吗!

3、如果用变频器代替“节流阀”、“回流阀”的作用,反而增大了系统的损耗!!!

楼主:
4、用“节流阀”、“回流阀”调节流量下降,电机运行功率下降,你可以看看电流表、电度表就知道了!!!

5、有很多技术工程人员,认为“节流阀”、“回流阀”调节流量时,电机还处于“满载状态”,算出用变频调节流可节能40%、50%的结果,害了不少人啊!!!

网友E:
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用不完风机、水泵满载工作时损失的能量”,就是说水泵开着,水用不了白哗哗的到处乱跑,风到处吹,有这样的企业吗?

这是实际情况哈,任何工厂或工况都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实际情况哈,任何工厂或工况都有这种情况的。

这不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所有水泵、风机系统都有“节流阀”、“回流阀”!

网友E:
使用“节流阀”、“回流阀 “难道就一点能量都不耗?

“节流阀”、“回流阀”打开后电流是会减小,但是不是开一半就节约一半能原?

这些要用数据说话,是要定量,不是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节流阀”、“回流阀 “难道就一点能量都不耗?……

1、改变频系统损耗增大20%,效率降低20%!

2、“节流阀”、“回流阀 ”调节流量,流量与功率成正比下降;

3、如果细算,变频器就改不得了!!!

网友M:
“2、“节流阀”、“回流阀 ”调节流量,流量与功率成正比下降; ”理论上是正确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调压时,压力就没上升?

按你的理论,如果用节流阀将流量调为10%,功率也下降为10%,将流量调为0%,功率也下降为0%,你先测试一下,将阀门逐步关小,看看压力变了没有。

当然,用节流阀调节流量,功率是下降的,但不是成正比下降,因为流量下降时,压力也在不可避免的上升。除非你的水泵是恒压、变流系统,但不知你用什么来控制恒压? 不会也采用变频控制恒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改变频系统损耗增大20%,效率降低20%!

这些是谁告诉你的?变频器的效率就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2、“节流阀”、“回流阀 ”调节流量,流量与功率成正比下降; ”理论上是正确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调压时,压力就没上升?

按你的理论,如果用节流阀将流量调为10%,功率也下降为10%,将流量调为0%,功率也下降为0%,你先测试一下,将阀门逐步关小,看看压力变了没有。

当然,用节流阀调节流量,功率是下降的,但不是成正比下降,因为流量下降时,压力也在不可避免的上升。除非你的水泵是恒压、变流系统,但不知你用什么来控制恒压? 不会也采用变频控制恒压?

1、我说“用‘节流阀’、‘回流阀 ’调节流量,流量与功率成正比下降”,是指‘节流阀’、‘回流阀 ’调节流量的正常工作状态;

2、在风机、水泵的功率-流量曲线上,你看看有没有一段正比线段区间?!

3、如果在风机、水泵的功率-流量曲线上,有一段正比线段区间,那就足以说明我的发言是对的!

4、你说“将流量调为0%,功率也下降为0%”,不能说明我的发言是错的,因为‘节流阀’、‘回流阀 ’不工作那个状态!

网友M:
1、 变频有损耗,不是5%,5%是变频厂商的不实宣传,5%仅仅是变频自身的损耗,除此以外,还应包括电机谐波损耗,以及对周围设备的谐波影响。但也不是20%,没那么大,本人经过现场实验,50HZ变频与工频电流比较,变频电流比工频大约高10%左右。
2、 节流控制确实降低负载电流,但他的比例系数不是1,实际耗电量始终要比,流量对应的功率要高一点。也就是说当节流80%时,实际电耗要高于80%,大约为85%。因为节流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提高了压力。
3、 变频控制流量时,所消耗功率与流量成立方关系。当流量下降为80%时,理论消耗功率大约为50%,考虑到以上所述的变频损耗,实际消耗功率大约为65%左右。而如果采用节流控制,此时消耗的功率大约为85%左右。相比之下,当采用变频时,可多节电20左右。
4、 正因为如此,众多的节能厂家在推广变频控制(水泵)时,他首先关心的是用户阀门关闭程度,如果开阀程度高于90%时,是不会下手的,因为此时变频的节能效果,与自身的损耗几乎相等,甚至还比工频多耗电。没有节能效果,用户是不会付钱的。
5、 如果水泵的流量始终偏高,并且也不需要调速,可以考虑换泵,而不是换皮带轮,通常水泵是直连的,根本没有皮带轮,也可以考虑换电机(2极换4极),但实际操作难度大,施工麻烦,并且成本也比换泵低不了多少。
6、 如果风机流量始终偏高,也不需调速,可以考虑换皮带轮。
7、 所谓的变频使系统效率下降,这里要看是什么系统,仅仅是水泵?是电机?还是包含电机、包含水泵。采用变频时,变频确实使电的效率下降,但水系统的效率几乎未变,因为水系统没有产生多余的高压,而且压力成平方关系下降,恰好符合实际需要。而如果采用阀门节流时,尽管电系统的效率未变,但水系统的效率却非常低,因为在节流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提高了压力,而此压力却消耗在阀门的内部,最终用户得到的压力并不高,而且用户也不需要多余的、那么高的压力。
8、 总的考虑,如果阀门开度80%,甚至更低时,采用变频控制要比阀门控制更加节能,但如果阀门开度高于85%以上,则可以采用阀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频控制流量时,所消耗功率与流量成立方关系。当流量下降为80%时,理论消耗功率大约为50%,考虑到以上所述的变频损耗,实际消耗功率大约为65%左右。而如果采用节流控制,此时消耗的功率大约为85%左右。相比之下,当采用变频时,可多节电20左右。 ……

1、当水泵、风机的流量与功率成正比变化期间,用“节流阀”“回流阀”,调节流量时,流量下降为80%,功率也下降为80%;

2、如果改变频调流量,由于系统效率是下降的,所以不可能“节电20%左右”。

网友M:
你的水泵效率真的是“高”,愈节流,效率愈高!

80%流量,高于100%的压力,其消耗功率还能保持80%,可以向国家建议大力推广!

网友M:
不过,真的是大有进步,总能承认变频(控制水泵)可以节能(有条件的)。

记得,前几年,就连这都决口否认。

网友N:
我们工厂也使用变频来节能,控制离心水泵,从电能表检查确实有效果,请问如何解释?

网友O:
首先向各位师傅致敬

     我从学校毕业就开始做英威腾变频器维修和售后服务,现在根据刘老师的说法说下我作为变频器这方面的意见。第一,我并不是很清楚公司对变频器测试的效率是多少,但是刘老师说的变频器的效率为80%这说的有点过了,只能根据之前现场测量过舒服输出的的情况大概判断实际的效率在95%左右。

各位师傅都是以风机水泵来说变频器的节能率的,那么在水泵进行节能改造的时候使用变频器的时候肯定要考虑现场负载的情况,一般对于现场使用之时考虑压力要求,压力是受流量影响的,如果客户的设计是5斤的最大压力,客户只需要3公斤,那相应的的对电机来说其做功必然是5公斤的设计。采用节流阀或者回流最多只是让自己实际使用的是3公斤,还有2公斤的电机做功都是消耗在阀门上的。,因为电机的转速不变,电机带动的叶轮产生的流量是不会变化的,电机的做功也不会变。

对于变频器来说,在频率降低的时候,相应的电机输出也会在降低,电压的降低时受比例控制的,降低电机转速,使实际电机产生的负载为3公斤,这时变频器的控制电机的输出只有设计的60%。

加上变频器的损耗10%,整个电机系统的实际功率应该是 60%设计功率+(10%电机损耗+10%变频器损耗)*60%设计功率,

对于实际使用的要求的流量只和管道内的压力有关系,只要压力足够,在实际使用中就能保证有足够的流量,和电机部分无关。

网友O:
同时再说明下变频器在压缩机,恒压供水等方面的恒压控制。使用变频器的好处有

1、保持压力的恒定,2、节能作用。

在使用变频器以后,通过变频器的PID功能,可以对设备进行恒压控制,使设备系统能按照实际使用的要求进行调节,在使用量多的时候,变频器通过加大频率增加电机的转速,以满足使用的需要,在使用量减少的时候,就通过对电机的降速,保证避免多余的做功。以前在一般空压机的节能率在25%以上,中央空调节能率在15%以上,实际情况要看现场情况,如果实际使用中,电机一般都满负载运行,使用变频器当然是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M:
“1、当水泵、风机的流量与功率成正比变化期间,用“节流阀”“回流阀”,调节流量时,流量下降为80%,功率也下降为80%; ”

原水泵额定工况下(忽略与本例无关因素):
100%流量时的功率(W)=扬程(P)*流量(Q)------------(1)
当水泵采用阀门节流80%后:
80%流量时功率(W)=扬程(P+△P)*流量(80%Q)-----(2)
将(2)式除(1)式得:
80%流量与100%流量的功率比=80%*(P+△P)/ P---------(3)
因为(P+△P)/ P >1
所以80%流量与100%流量的功率比 > 80% ------(4)

楼主:
1、用变频器可以使水泵、风机实际运行的流量降低,功率降低,用电量降低,是可以的;

2、如果你用功率小的水泵、风机,或者用节流阀、回流阀节流,使水泵、风机实际运行的流量降低,功率降低,用电量降低,也是可以的;

3、但是变频系统的效率低,耗能多!

网友O:
引用 楼主:

2、如果你用功率小的水泵、风机,或者用节流阀、回流阀节流,使水泵、风机实际运行的流量降低,功率降低,用电量降低,也是可以的;

请问,你是不是天天换水泵,风机,用节流阀、回流阀节流,请将相应的数据说明提供出来,证明功耗的降低具体数据。

节不节能一切都是靠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你是不是天天换水泵,风机,用节流阀、回流阀节流,请将相应的数据说明提供出来,证明功耗的降低具体数据。

节不节能一切都是靠数据说话。

1、实际上用变频器调低速度,调低流量,如果变频器长期工作在低频段,那就说明需要功率小的泵机、风机,改变频不如换水泵、风机,因为换水泵、风机更省钱,系统效率更高;

2、如果用节流阀、回流阀,已满足调流量的需要,就不需要改变频调速了,因变频系统效率降低不节电,耗能反而增大;

3、如果需要自动频繁调流量,需要用变频器调速来完成,而不是为“节电能”,那就是正确的!

楼主:
4、变频系统效率低下就是靠数据计算说明的!你认为这种计算方法有什么错误?

网友P:
我想变频器的节电主要体现在电流比工频电机空载还小的时候吧,即变化的负载某一时段不消耗能量,此时电机类似于空转,而用变频器可以使电流更小

网友Q(2010-08-07):
终于发现:再也找不到任何语句来形容我对类似问题的愤怒,慢慢的,我终于麻木不仁。 我不再为楼主这样的标题所吸引,也不被帖子的内容所迷惑。我不抢沙发, 也不抢地板。我不为楼主呐喊加油,也不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我只是为了每天100帖而默默奋斗、每天500分而努力。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PS。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 在这个处处都要银币的时代,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以早日实现当官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