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驱动输出短路或接地时损坏,有何办法?

楼主(2010-06-08):
如题,用了大批的某厂家的驱动,发现在电机线短路或者接地的情况下,驱动没能有效保护,常常烧了,炸了,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驱动220v交流市电输入,电压正常。

网友A:
三相逆变桥的功率回路的短接故障一般分为对地短路、相间短路和桥臂贯穿等三种,其中对地短路和相间短路可能因为使用中接线不当而产生,桥臂贯穿则为设计问题。

如果在直流母线负端做过流保护,只要动作足够快,相间短路和桥臂贯穿故障一般都防得住;对地短路的地如果是大地,这种保护就失效了。

从楼主所述看,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都没戏,估计原厂根本就没做保护,或者保护动作太慢。

为它改造功率回路,不如退货换供应商。

网友B(2015-06-25):
请问您现在用的什么品牌的呢